海利普变频器故障 求救!

楼主(2008-01-23):
我现有一台变频器型号为:海利普A系列 2.2KW 以运行就报警EoCA故障 我把模块下来之后 检查驱动电压正常 电容更换 驱动光pc923l.pc929更换 还是老故障 (不带模块) 检测电路发现没问题 请高手们给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你把PC929的 OC 脚 跟地用一个1K的电阻短起来看一下  。如果还出现,可能是传感器的故障。要分清楚到底是传感器的故障还是驱动电路的故障

网友B:
谢谢  楼上的 啊  你的指点对我帮助很大   现在加上电阻之后不出报警了(不带模块的前提下)我想问问现在我能在加了1K电阻的基础上  直接 把模块装上吗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驱动波形,不然的话万一波形不好容易坏模块,装上模块后肯定要把电阻给拿掉的。浙江绍兴的话可以联系    13758566744  卢工

网友B:
谢谢了  我是 淄博的

网友C(2008-05-11):
你应该看看   7840部分

楼主(2008-08-19):
大家请进68422204  变频维修群讨论

网友D(2009-01-02):
海利普不带模块也会EOcA

网友E(2009-10-27):
我有一台海利普变频器A型15kw,出现了停机中过电流故障.有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我有一台海利普变频器A型15kw,出现了停机中过电流故障.有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谢谢!

是 检测回路的故障吧!   检查电流检测回路 及驱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