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编码器+S7-300PLC+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8-01-23):
想通过增量编码器+S7314C+变频器来控制提升机,用来实现提升机的加减速和定位.现在还没有一点思路,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1 怎样编程
2 怎样使用增量编码器

网友A:
PLC高速记数

定位精度要多少??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只要小于10CM就可以

网友B:
如果这样的精度,选个4--20mA输出的编码器(绝对值多圈的)吧,不会贵的,连接设定很方便,已经有很多客户这样用了。www.gemple.cn

网友B:
4--20mA的电流值,可以设定4mA对应0,20mA对应极限高(编码器可设定),编码器还有一个零位的置零线,提升机降到0置位。这样编程就很容易了。

网友B:
这样的精度不需要做PID,设定分段减速即可:设定一个X(距离),距离停车目标3x,变频调到常规速度的50%,2x变频调到25%,1x到10%,(百分比是我的假设,可以根据现场调整),到点停车。

楼主:
编码器已经选好,设计用PLC模拟输出给变频器.现在不明白的是:
1 编码器与PLC接线有三端,A,B,Z.ABZ什么意思呀,怎么用呀
2 定位编程思路没有概念

呵呵,菜鸟级别中

网友C:
ABZ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具体信号形式请咨询您的编码器供应商.也可以这里或传感器论坛检索一下基础知识的文章。
一般来说,计数只需要A、B信号,Z信号与计数关系不大,通常可以不用。PLC中会有所谓高速计数功能,选则好计数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4-05):
提升机可以做成S曲线加减速控制。PLC做S曲线计算,实时控制变频器的速度。编码器可以接到变频器做速度闭环。这样子整个系统就像是钢带生产线的同步控制一样。

网友E(2008-05-07):
有谁发个现成的例子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有谁发个现成的例子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增量编码器线进变频器,PLC可以给刹车信号或变频器直接给都可以

网友H:
我做过:系统负载7T,速度2M/S,定位精度5MM,定位时间5S。

关键要知道载荷是多少?精度应该是多少?速度是多少?定位时间要求?对变频器和软件编写要求有很大区别。

网友I(2010-10-21):
嗯,都是高手

网友J:
建议将变频电机换成伺服电机,伺服在定位控制上面要优于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