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变频器代替力矩电机控制器控制力矩电机

楼主(2008-01-23):
有没有人用变频器代替力矩电机控制器控制力矩电机

力矩电机控制器说白了就是调压器,分自耦变压器调压和可控硅调压

下面是一家公司的介绍。
我准备用变频器代替,主要考虑变频器控制比较方便,价格也不是太高。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

SDT(LTS)三相调压调调控制器
  本控制器是为代替三相自耦调压器而专门研制设计的一种先进的全电子化控制装置,能带电阻、电感性(力矩电机)负载。广泛适用于:五金机械、塑料、电线、电缆、绳网、印刷、造纸、纺织、印染、化纤、橡胶、电影胶片等各种机械、机电行业。
  与三相自耦调压器相比较,本控制器由于采用了电子调节,因此无触点磨损,电压调节平稳,起动性能好,本控制器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发热小、节约能源(经测定,平均节能17%以上)、使用寿命长、安装维修方便等优点。
工作原理
  SDT三相调压调速控制器主回路采用进口双向可控硅,改变可控硅的开放角大小,就能使电机或其它负载的工作电压从0V(50V)至365V之间连续可调,也就实现了平稳地调压调速
过程,以满足不同生产工艺的要求。
  在可控硅控制电路中采用了我公司专门研制生产的SDT三相同步触发模块,加入了电流正反馈,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既提高了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硬度,又改善了力矩电机在低电压时的起动性能,同时还提高了电机的过载能力,扩大了力矩电机的使用范围。为了使调速过程尽快进入稳定状态,在控制回路中还加入了电压反馈,以提高控制器的技术性能。
标准规格(最大工作电流)
·3A·6A·12A·20A·25A·32A·40A·50A·60A·80A·100A·120A·150A·200A
订货时请注明安装形式
①台式②嵌入式③线控式④挂壁式

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三相交流380(±10%)
调压范围:0V(50V)-365V
三相平衡度:≤5%
频率:50-60Hz
空气相对湿度:≤85%(20℃±5℃)
工作环境:无显著冲击震动处
环境温度:-15℃-+40℃

网友A:
用变频器可以实现

网友B:
可以替代,这种产品现在还有的卖呀

网友C:
我也觉得可以使用

网友D:
力矩电机和一般电机是有区别的.有人用过吗?

网友E:
兄弟好,SSD的890变频器代力矩电机可以的,力矩电机一般是几十极对数的。

网友F:
变频器驱动力矩电机需要用到v/f分离控制,不过的一般变频器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并不是有难度,而是变频器价格贵,没必要用这种方式。
我们最近给国内一个钢帘线企业改造了100多台意大利引进的倍耐力外绕机。这种设备以前用力矩电机调压控制,但张力的精度稍微差一点。厂家希望改成变频器驱动,电机不换,张力则要闭环。用变频器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利用变频器的cpu做一段特殊的程序来控制闭环的张力,因为比另外加控制器还是要便宜。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波动只有原来单纯力矩电机开环控制的十分之一。

楼主:
变频器驱动力矩电机需要用到v/f分离控制

对,就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改变频率同时电压也改变了,没有办法用模拟量调节力矩

网友A:
采用变频电机+变频器,用矢量控制

网友E:
SSD  890变频器  可以实现的,我们做过的啊。

网友G:
v/f分离控制,这个功能一般变频器都有!

楼主:
日立sj200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H(2008-05-02):
用变通的变频器用V/F方式,调整最大电流,加一力矩闭环传感器,然后调整P/I参数即可。精度很高。我在工厂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收卷张力要求较高时可用到)

网友H:
用通用的变频器用V/F方式,调整最大电流,加一力矩闭环传感器,然后调整P/I参数即可。精度很高。我在工厂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收卷张力要求较高时可用到)   15N。M全部成本大概是4000元左右。收卷张力可自由设定,张力设定好之后,从头到尾都按设定的张力运行,波动在0.2N.M内。

网友I:
很简单,换个变频器,换一个变频电机 就行啦,

如果觉得成本高,电机可以不换,改造一下就行了,

将励磁线圈和二个磁钢拆掉,配一个联轴器将电机和输出轴连起来就行了.我改过很多的.没问题.

网友D:
希望不要偏题.!!!!!!!!!!!!!!

网友J:
之所以用力矩电机,是要实现中心卷取,保证恒转矩,现在很多变频可以实现,所有进口品牌都可以实现,国产汇川有专门的卷取的变频器,其实也就是跟几个因素有关,高端变频都有转矩控制的,实现起来不是很困难,但是有一定的卷径比和卷财厚度误差限制!

网友K:
楼主,你是不是也太落后了,到现在还在用那种指针式的东东,那个在6年前就差不多已经让出局了,用变频器可以控制力矩电机,如果电机是进口的最好就用进口的变频器(台湾隆兴)做的不错,如果要求不算太高,国产汇川的也做的不错.

网友L:
深圳市正弦电气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专业从事工业电气传动自动化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核心技术团队集二十余年专业理论基础和产品研发、品质管理经验,用智慧和心血倾力打造优质国产矢量控制变频调速器和交流调速系统,满足电气传动自动化领域各种工况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可靠,实用,完整的电气传动自动化系统的解决方案,直接替代欧美.日本等进口品牌。深圳正弦电气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所有机型300系列全能矢量控制变频器303系列开环矢量控制变频器型,307系列单相变频器.308系列注塑机节能器系列,309张力控制变频器,311系列拉丝机专用变频器,319系列动力收放线专用变频器,320系列数控机床专用变频器,321系列旋切机专用变频器等机型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工业电气传动自动化领域的各个行业,其优良的性能、可靠的品质和及时的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普遍认可,在自动化业界、经销商和直接客户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已有相当数量的机械设备制造厂商指定采用正弦公司的系列产品与其机械设备配套。我们会十分珍惜广大客户对我们的这份关爱,持之以恒地完善我们的产品、提高产品品质,为客户提供贴心贴肝的服务 .

   正弦300系列矢量变频器控制普通异步电动机就可以达到力矩收线的效果

            www.lixianzhonglove.com.cn                                  QQ23517107                  lixianzhonglove@163.com

网友M:
力矩电动机转子电阻较大,所以在堵转状态下,电流升高并不太大。能否靠限制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来达到目的呢?

网友N:
对:痕迹***问问问 关于

深圳市正弦电气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专业从事工业电气传动自动化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核心技术团队集二十余年专业理论基础和产品研发、品质管理经验,用智慧和心血倾力打造优质国产矢量控制变频调速器和交流调速系统,满足电气传动自动化领域各种工况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可靠,实用,完整的电气传动自动化系统的解决方案,直接替代欧美.日本等进口品牌。深圳正弦电气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所有机型300系列全能矢量控制变频器303系列开环矢量控制变频器型,307系列单相变频器.308系列注塑机节能器系列,309张力控制变频器,311系列拉丝机专用变频器,319系列动力收放线专用变频器,320系列数控机床专用变频器,321系列旋切机专用变频器等机型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工业电气传动自动化领域的各个行业,其优良的性能、可靠的品质和及时的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普遍认可,在自动化业界、经销商和直接客户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已有相当数量的机械设备制造厂商指定采用正弦公司的系列产品与其机械设备配套。我们会十分珍惜广大客户对我们的这份关爱,持之以恒地完善我们的产品、提高产品品质,为客户提供贴心贴肝的服务 .

   正弦300系列矢量变频器控制普通异步电动机就可以达到力矩收线的效果

            www.lixianzhonglove.com.cn                                  QQ23517107                  lixianzhonglove@163.com

内容的回复:

正弦300系列技术好像还大成熟,003系列我倒觉得还可以

网友O(2008-06-14):
你可以用YOLICO的试试。变频器做闭环加PG卡+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完全可以实现!HTTP://WWW.YOLICO.COM

网友N:
用变频器力矩控制变频电机

网友P(2009-03-20):
请和济南沃克电子有限公司联系。咨询电话:0531-88039933.李先生。专业生产变频器及力矩电机控制器。

网友Q:
用变频器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利用变频器的cpu做一段特殊的程序来控制闭环的张力,因为比另外加控制器还是要便宜。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波动只有原来单纯力矩电机开环控制的十分之一。

网友R:
这种东东故障高啊!我们早就把它改变频器了,我们把冷却风机都拆了不用。

网友S:
用矢量控制 .........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碧海蓝天7924 X碧海蓝天7924
积分:233
帖子:102注册时间:2008-12-20 19:15:29 29楼 回复时间:2009-3-22 17:27:14 这种东东故障高啊!我们早就把它改变频器了,我们把冷却风机都拆了不用。

更换后确实电机发热量比以前小,不过风扇还是简易加上.力矩电机转子发热厉害

网友T(2009-05-13):
sanken变频器有V/f分离功能

网友U:
一般变频器输出电流信号,如果控制力矩电机的话,让变频器输出电压信号就行。我们用过的。呵呵

网友V(2009-06-15):
这是变频器厂家的热门推广方向,深圳正弦、蓝海华腾、汇川都有专用的变频器可以直接替代力矩电机。但是应用中还要考虑几个问题,一是收卷电机波箱的减速比,一是收卷的卷径大小的比率。

网友W(2009-07-31):
椐我调查了解,最实用,方便,低成本的话,还是传统的带风机力距电机配力矩控制器最方便,最经济。(当然是退火炉缠绕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