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变频器+普通电动机代替力矩电机控制器+力矩电机

楼主(2008-01-23):
有没有人用变频器+普通电动机代替力矩电机控制器+力矩电机

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堵转状态

网友A(2008-02-28):
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堵转状态 我想用普通电机的话应该是不现实

楼主:
不知道
准备试试

可能力矩比较小
发热可以用风扇解决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张智勇在 2008-2-29 19:50: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
准备试试

可能力矩比较小
发热可以用风扇解决
--------------------------------------------------------------------------------------------
发热条件处理好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力矩电机的特点是具有软的机械特性,可以堵转.当负载转矩增大时能自动降低转速,同时加大输出转矩.当负载转矩为一定值时改变电机端电压便可调速.但转速的调整率不好!因而在电机轴上加一测速装置,配上控制器.利用测速装置输出的电压和控制器给定的电压相比,来自动调节电机的端电压.使电机稳定!

变频器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么由于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的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增强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同时选择电机尽量选一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哈哈,师傅,我是小武那

网友D:
www.sinee.cn  303系列 上面可以了解一下  矢量模式下  可以把普通电机当成力矩电机用

楼主:
有力矩控制功能?
好像没有

网友E:
去这网站看看WWW.JXMEND.COM.

网友F:
李老师你好啊,我的力矩电机控制器坏了,能用变频器代替么!

网友G(2009-04-05):
我也特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有那位师傅知道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