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后转速的问题

楼主(2008-01-23):
请各位指教,一个步进电机在同一个频率时,未细分和细分后的速度是否有变化,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统一换算成整步后计算

楼主:
这方面我不太懂,请北海大哥能够说详细点,具体的关系,如三相步进电机在1KHZ时整步运行时每分钟多少转,如电机细分后,细分至步距角为0.072度的每分钟的转速

网友B:
50齿三相步进电机,如果是6拍工作,每转300步(距角为360/300=1.2度),1000Hz对应,1000/300rps=200rpm;如果细分为步距角度0.072,即每转360/0.072=5000步,1000Hz对应,1000/5000rps=12rpm

网友C:
没有必要.步进,伺服应用领域不一样.

楼主:
请波恩大哥指教,同一个三相步进电机在相同的频率下,整步走和细分至0.072度时转动的矩频特性是否一样,如一个三相步进电机在整步运行时,过1KHZ时转矩开始减小,不知以0.072度运行时1KHZ时转矩是否一样?我以0.072度运行时,仍要达到正常运行时的转速200多转时,那么频率要达到20KHZ,但从正常(整步)矩频特性图上看,高于1KHZ后转矩就直线的下降,那以0.072度运行,达到200转就很难达到了?

网友:
一般的步进电机的转矩特性图是指同一个步矩角的情况下转矩的变化曲线,这个曲线是不考虑细分的。假如采用更好的驱动器它能对步进电机的每步的电流进行稳定控制,这将大大改善其特性曲线。具体到细分,其电机的曲线将要结合驱动器来考虑。。。所以矩频图是不一样的。。。

楼主:
那请问在一般情况下,我以0.072度细分后200转每分时,转矩损耗不多是否能够实现

网友B:
步进电机的矩频曲线都是在特定驱动条件下给出的,比如驱动电压,驱动模式(一般为整步)等,细分后,如果驱动电压不变,则对于矩频特性的改善效果不会有多大,目前针对具体步进电机,唯一能够有效提高矩频特性的手段就是适当的高压驱动。

网友D(2010-07-24):
引用 网友B:
关于50齿三相步进电机,如果是6拍工作,每转300步(距角为360/300=1.2度),1000Hz对应,1000/300rps=200rpm;如果细分为步距角度0.072,即每转360/0.072=5000步,1000Hz对应,1000/5000rps=12rpm

1000/300rps=200rpm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50齿三相步进电机,如果是6拍工作,每转300步(距角为360/300=1.2度),1000Hz对应,1000/300rps=200rpm;如果细分为步距角度0.072,即每转360/0.072=5000步,1000Hz对应,1000/5000rps=12rpm

1000/5000rps=12rpm

1000/300rps=2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