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转的快

楼主(2008-01-23):
伺服电机一般都可以转到2、3000转/分,而步进电机800就很高速了。
同样是电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网友A:
步进步进,它就是一步一步地前进,当然慢了

楼主:
这也是理由?哪位行家现身说法。

网友B:
控制原理和结构都不同,所以造成了步进先天的弱势。
步进适合速度要求不高,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C:
原理和设计使然,步进系统一般不用于高速,因而电磁设计上也就把反电势系数设计得较高,转速一高,自然就和驱动母线电压平衡了,因此驱动无法继续为绕组馈入更多的能量,因而速度上不去。局部的,可以依靠提高驱动母线电压来有限度地提高速度。如果一定邀请人设计一款高速步进电机,个人以为实现3000rpm应该有戏,只是步进效率颇低,高速应用的实用价值有限。

网友D:
同样是电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呵呵,800都需要很努力了

网友E(2011-11-07):
引用 网友A:
步进步进,它就是一步一步地前进,当然慢了

这位哥哥很给力的!

网友F:
1。步进电机的极对数很多,一般50对。 而伺服才4对级。 所以相同的速度,电流的频率要快12.5倍。

2。  由于极对数多,其力常数也比 普通伺服大, 即反电动势常数大, 同样的转速,需要更高的供电。

3。 对于较差的步进电机,高速纹波力造成的损耗很大。

4。 驱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