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T31-ST122-V2 3.1 无法与PC通讯

楼主(2008-01-23):
各位好,我刚刚接触欧姆龙的触摸屏和plc,现在用NT31的触摸屏和pc通过232进行通讯,可是一直显示timeout,请问在触摸屏和ntst软件侧都需要进行哪些设置??

网友A:
软件不需要设置
触摸屏要在传输模式
TRANSMIT MODE才可以的
好好看手册了

楼主:
我是在传输mode下面传的啊,因为我的硬件是从日本拿回来的,是日文系统,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啊?

网友B:
那就找日文软件看看

网友C:
最好先刷一下系统,刷成英文系统。
刷系统的线和传画面的线接法不同。

网友D:
你查看一下通讯电缆的连接线是不是正确。
我认为与中日文系统没有关系。好多PLC与触摸屏的硬件都是直接从日本进口来的,与中文软件都能连接。

网友E(2009-06-28):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F:
要中英日文软件及NT操作视频联系:

plc111@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