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的4个常识(转)

楼主(2008-01-23):
一.电动机的温度

电动机温度是指电动机各部分实际发热温度它对电动机的绝缘材影响很大温度过高会使绝缘老化缩短电动机寿命甚至导致绝缘破坏.为使绝缘不致老化和破坏对电动机绕组等各部分温度作了一不定期的限制这个温度限制就是电动机的允许温度.
电动机的各部温度的高低还与外界条件有关温升就是电动机温度比周围环境温度高出的数值.
θ=T2-T1
式中 θ-------温升
T1-------实际冷却状态下的绕组温度(即环境温度室温不允许超过40℃);
T2-------发热状态下绕组温度

二.怎样正确选择电动机?

1. 根据电源电压、使用条件、拖动对象选择电动机.要求电源电压与电动机额定电压相符.
  2. 根据安装地点和工作环境选择不同型式的电动机.
  3. 根据容量、效率、功率因数、转数选择电动机.如果容量选择过小就会发生长期过载现象影响电动机寿命甚至烧毁.
  如果容量选择过大电动机的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充分利用功率因数也不高.因为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是随着负载变化的.
  4. 电动机在恒定负载运行下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P1
               P=????
                 η1η
  式中:
     P-----电动机的功率(KW);
     P1----生产机械功率(KW);
     η1----生产机械本身效率;
     η ----电动机效率.
  上式计算出的功率不一定与产品规格相同所以选择电动机的额定功率(P1)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三.电动机接线盒内的接线方法

一般电动机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o ―头叫做首瑞,而另一头叫做
末端第一相绕组的首端用D1表示,末端用D4表示;第二相绕组的首端和
末端分别用D2和D5表示;第三相绕组的首端和末端分别用D3和D6表示。
这六个引出线头引入接线盒的接线柱上

四.大、中、小型电动机怎样区分?

大、中、小型电动机主要区别,一般以电机轴中心高度和电机定子铁心外径等尺寸而定,见表。

表-大、中、小型电动机的区别

名 称 电动机轴中心高度H/mm 电动机定子铁心外径D/mm 电动机的机座号
大型电动机 >630 >1000 16号以上者
中型电动机 355-630 500-1000 11-16号
小型电动机 89-315 100-500 10号以下者
微型电动机 <71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