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1-23):
请问ABB  ACS510和550的控制盘延长电缆最长能达到多少米

网友A:
控制盘电缆在满足EMC要求下最大长度为3米。长度大于3米比较易受电磁干扰,尤其长度大于12米,应该在电缆两端使用RS232/RS485转换器,且用RS485电缆(详见手册235页)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说明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