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助:温控仪的问题

楼主(2008-01-23):
变压器上的电阻温控仪38度就启动了风机,本来应该是50度或60度才要启动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快快帮帮我吧

网友A:
设置没问题吧?

网友B:
设置没问题,就是坏了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

网友D:
温控仪的温度控制不准确很常见,我以前用的设置成加热到200度停止,到70度就不进行加热了,正常检测范围应该是10度左右的,
我感觉就应该和我这个是一个问题吧!

网友E:
温度传感器可能有误差,测温不准。

网友F:
1 温度传感器可能有误差,测温不准。
2设置没问题
3损坏

网友G:
换个传感器试试

网友H:
大部分的是传感器有问题了
换个传感器试试

楼主:
下面引用由点滴收藏在 2008-1-24 16:29:00 发表的内容:
  温控仪的温度控制不准确很常见,我以前用的设置成加热到200度停止,到70度就不进行加热了,正常检测范围应该是…
--------------------------------------------------------------------------------------------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最后?

网友I:
你们的仪表没有什么问题,是仪表设置有问题,有需要加QQ439596365

网友J:
我认为是设置问题.

网友K:
检查两点:1 温度传感器应该是热电阻测阻值算算正常吗?
         2 温度控制器参数设置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