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接技术的工艺要点和技术整合考虑(J型引脚的例子有VICHIP晶片)

楼主(2008-01-23):
回流焊接技术的工艺要点和技术整合考虑(J型引脚)
====================================

薛竞成
技术兼管理顾问
2004年5月
技术整合: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个理念。任何工艺,如果要做得最好,就必须考虑到技术整合。这整合包括了设计(DFM)、设备、工艺、材料。,也包括了技术(如何焊接等等)和做法(质量管制方法等等)及管理(如何建立有效的流程和知识队伍等等)上的整合。和锡膏印刷或贴片等工艺一样,回流焊接也是个系统,一个不如我们许多人想象中那么简单的系统。

我在本文较早时候提到工艺故障和回流温度曲线各工序间的关系。读者该紧记的一点,是这些故障并非都由焊接工艺所引起。SMT故障都是综合性的。,以下我举个例子说明。

在处理J型引脚(例如PLCC和SOJ封装)的组装工艺时,如果出现少锡虚焊故障,并不意味就是个焊接问题。首先我们必须了解J型引脚的特点。J型引脚的结构是上方呈直立,到下方往器件的内部弯(接近半圆,底部和焊盘接触部分稍平)。这种结构在焊接时有几个特点:
1. 不容易浮游;
2. 直立部分容易吸锡(往上爬升);
3. 底部往内弯所形成的夹角有助于焊点的形成(留锡);
4. 质量的重点在于器件内部(封装本体下)的填充(fillet)。

了解以上特点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处理整个焊接工艺了。首先在设计(DFM )上我们必须注意:

1. 锡膏量不能够太多,适量的锡膏会在熔化时被引脚的夹角‘留’住。太多的锡膏容易助长引脚直立面往上‘拉’锡,而造成少锡问题。
2. 由于不容易浮游,即使在器件轻的情况下,引脚材料的选择可以采用60Sn40以外润湿性较差的材料。这有助于防止吸锡现象和增加贴片的光学识别质量和稳定性。
3. 焊盘内侧可以稍长,两侧稍窄,外侧稍短。这保证焊点的质量,同时防止吸锡问题。
4. 所有焊盘引脚必须加入‘热阻’设计,避免造成‘冷’焊盘;
5. 器件周边避免有高的器件以及距离太近;
6. 锡膏印刷钢网开口偏内;
7. Ni/Au焊盘镀层为优选。如果因成本采用HASL保护层,裸板交货期短,保持‘新鲜’。(如果钢网稍厚,上述6项中的钢网开口形状最好做微调整)

在工艺上,我们要求:

1. 有较高恒温温度容忍性的锡膏;
2. 恒温温度设置尽量接近最高点;
3. 峰值温度设置尽量接近最低点;
4. 采用上冷下热的设置;
5. 考虑较缓慢的冷却(补偿3带来的影响)。

为了能够支持以上的工艺要求,在设备(回流炉)上我们要求:

1. 良好的加热效率;
2. 良好的气流渗透(气旋)能力;
3. 风量/风速可调控

以上的设计、材料、工艺和设备综合考虑,就是‘技术整合’。读者可以看到各方面都有本身的功能和责任,只有这样处理,我们才能有把握做到‘零缺陷’。

网友A:
写的真不错!这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Process Engineer!

网友A:
那么对于锡球出现大小不均或者缺角,LZ有啥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