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调速方法

楼主(2008-01-23):
我想调节单相电机的速度,请问有哪些方法

网友A:
功率多大?小功率的用590-512调速器

网友B:
功率多大?可用可控硅调速器

楼主:
普通的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

网友C:
最简单的店里买个无极调速的,十几元就搞定了! 想自己动手,那就用双向晶闸管做个交流调速, 成本也差不多.

网友D:
仿照吊扇的无极调速器,加大器件功率如何?

楼主:
自己制作,难

网友E:
利用调光灯电路把可控硅换大就行了,但是电机功率不能太大,300瓦已下还可以。

网友F:
也可以用自偶调压器调速

网友G:
最简单的店里买个无极调速的,十几元就搞定

网友H(2008-02-24):
看功率来一般的小功率的都是用调速器

网友C:
10A的双向晶闸管(带散热管的)足够一般吊扇用了; 做的时候注意调速是从大调到小, 也就是可调电阻是从小到大, 触发用双向触发二极管, 电容耐压500以上, 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I(2009-06-05):
都是些低级的做法,hk

网友J:
去那里问问,电机总汇

www.daitomotor.com

网友K:
要是功率小买个吊扇调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可用可控硅调速器

楼主:
能不能用单相的变频器

网友M(2009-07-12):
不知你电机多大现在有单相变频器了

网友N(2010-07-08):
和我联系   0755-33643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