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能用变频调速吗

楼主(2008-01-23):
我想调节单相电机的速度,请问能用变频器调速吗,有没有专用的单相电机调速变频器

网友A:
单相电机没有专用变频器

网友B:
IGBT和电容有冲突吧

网友C:
搜西安春日,大于750W

网友D:
好像不可以把

网友E:
不可以用一般的变频器

楼主: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F:
有单相输入单相输出专用变频器,需要的与我联系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可以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来解决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单相输入单相输出变频器在 2008-1-24 14:53:00 发表的内容:
有单相输入单相输出专用变频器,需要的与我联系
--------------------------------------------------------------------------------------------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I:
上百度搜:单相输出变频器 即可找到众多厂家。
不用谢我!

网友J:
输出带隔离的话可以用,如果调速的话拿电阻调不就行了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提供详细资料吗

网友K:
用普通的变频器就可以,只不过功率要选的大些。

楼主:
普通变频器,怎样应用

网友L:
楼上如何联系?
我们有专用的单相电机调速变频器:
单相输入单相输出变频器

网友L(2008-05-22):
我们的单相电动机用单相输入单相输出专用变频器在单相电容电机上批量应用很久了。 如有需求就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