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24V开关电源放到PLC柜里怎么变30多伏了??????

楼主(2008-01-23):
开关电源放到PLC柜里用万用表量居然变成了30多伏,拿出柜门以外又恢复到24伏了,我刚接触这行,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控制柜的地线怎样?

什么都不接就输出30V?

网友B:
24v输出是不是被干扰了

网友C:
什么都不接就输出30V?

网友D:
这种现象是由于干扰引起.采取一些防干扰措施吧!

网友E:
阶段有问题!

网友F:
在PLC柜调一下取样电阻把电压降下来不就OK!我发现过DC24V开关电源实测32V左右都有不是什么大问题!!!!!!!!!!!!!!1

网友G:
没碰到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应该出现这问题,好好查查地线的电位,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