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配线问题

楼主(2008-01-23):
请问各位高手,我们使用设备从空中母线插接箱取电源AC380V,下来的电源线用电缆可以吗?一定要穿管吗?穿蛇皮管可以吗?穿管要求是根据那些规定或要求的?多谢!!

网友A:
电缆可以的,用塑铜线要穿蛇皮管或走钢管的

网友B:
最好用敷设电缆.

网友C:
用多大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