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浆浓度控制的不好,怎么办

楼主(2008-01-23):
纸浆浓度控制的不好,造成两个烘缸之间的纸时而紧,时而松,如何解决啊?
有没有好的方法】
比如从纸浆浓度
或者采集纸是松,还是紧,进入PLC进行调节?

网友A:
浓度控制的不好,应该前面就能解决了。两个烘缸之间的纸时而紧,时而松,有很多原因:浆度不稳定、车速不稳、烘缸排水不畅等。浓度控制要求:流量稳定、浓调水压力稳定等

网友B(2008-05-02):
纸浆浓度控制不好,可以采用四川高达的浓度控制仪.两个烘缸之间的纸时而紧,时而松应是车速不稳所致.

网友C:
可以用我们的浓调仪试一试,联系电话:027-82359048     网址:www.whdozen.com

动刀式浓调仪灵敏度高,控制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性价比高!欢迎来电咨询洽谈!

网友D(2008-08-13):
它与速度给定有关.给浓度没有关系

网友E:
确实,两个烘缸之间的纸时而紧,时而松,有很多原因,主要为:变频器没调整好,速度处理不稳定,排水问题等等

网友A:
楼主:我们也想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是否已经得到改善?

网友E:
看来楼主不经常上网

网友F:
应该与速度波动有关与浓度无关

网友G(2008-11-08):
应该与速度波动有关与浓度无关,纸张到了干部就不能伸长了

网友H(2009-01-07):
多少克的纸,车速多少?MD方向半个小时的2-sigma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