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华xdps400 组态实例

楼主(2008-01-23):
前段时间刚调试了个脱硫工程,由于工程不大,对xdps的模拟量自动控制及联锁的互切模块的应用还不是很了解,哪位高手有关于自动及联锁方面的dpu组态实例,麻烦发给我一份,sjxmhn@126.com.万分感谢。

网友A:
项目都做过了,对自动及联锁方面的dpu组态还有问题啊
按F1看帮助啊,或者在系统下查找PDF文件啊

网友B:
XDPS的帮助简洁到了不能再简洁的地步了,

同时目前还没有随机的ODF文档。

不过,可以额外要求提供PDF文档的。

有XDPS 工程师站手册,操作员站手册,功能块手册等,
这些手册讲解的比较详细。

另外,XDPS的工程实例都比较保密。
通常是电力的主机DCS实例。

不过你安装了XDPS之后,就回有一个实例的,
而且做的很好,基本上除了一些工艺最机密的删除之外,
其他的基本都有。

是深圳西部电厂的 DCS 实例。
刚好连锁互切,模拟量PID,三冲量调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