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怎样求功率?

楼主(2008-01-23):
有电阻是30欧的负载,怎么求功率是多少千瓦?

网友A:
请楼主把题义说清楚,是什么样的电源,什么样的负载.纯电阻负载,功率=电压的平方/电阻

楼主:
是纯电阻负载,对了,要是电感的呢?

网友B(2008-03-21):
这跟供电电源电压有关啊,仅仅知道电阻没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