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50A的电流应该用多粗的电缆
笔名,若此

楼主(2008-01-23):
有一台用电设备,包括电加热、电机等计算出总电流约为350A ,请问应该选用多大的开关,配多粗的电缆,如果用电工口诀估算的话,要用185平方的电缆吗?

网友A:
二根VLV120并联。600A开关。

网友B:
你计算的电流是正常的工作电流吗?有考虑需求系数吗,要是单单是350个安培电流有185带得起,你的启动电流你考虑了吗?如果是计算的负载值相加,350A就不要185的线,因为在正常工作是不会全部工作的,总有开停的。所以在计算负荷电流时候要引入一个需求系数才能准确经济的计算。

网友A:
使用铝电缆其采购费用要降低2/3。

网友C:
铝的可能需要300mm
或者2根150

铜的185可以

网友A:
去询价,看看能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