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自动捆包机的维修请教

楼主(2008-01-23):
现有一台自动捆包机,故障现象为:进带打包能够黏合,但是不会收缩。经检查皮带没有打滑,进带也是正常。不知道缩带的原理是什么,盼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查一下TD,不行的话把板上面的4538单稳态IC换新的

网友B(2008-08-18):
机械也要调整接近开关位置

网友C:
将进退带轮的电磁铁山拉杆上的螺母上挑一点就可以(袋子厚薄不一造成的)

网友D:
还有调整一下定位的行程开关,是否缩带跟它也有关糸

网友E:
你看下感应松紧的打滑片,,也可以联系我的 我们有很多打包机021-52388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