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ET和SI7与和IFIX问题!

楼主(2008-01-23):
我在配西门子PLC时,发现一个问题,想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先说声谢谢!
  问题是,我是在做西门子PLC和IFIX画面进行对连接。我先装了SIMATIC NET 2005软件,然后装了SI7 5.2版本,与STEP7 5.4 。
  问题一:我在S7 里配PC STATION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在下装APPLICATION与IE GENERAL而NET里的IE GENERAL总是STOP壮态。我不知道为什么,名子我也改了,网卡我也设成本地了,每次下装时,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而且,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步骤相同,多试几次,也能下装成功,成功率非常低。配十几次,也能成功一次。
  问题二:是IS7 5.2里的问题,当NET配成功时,要在SI7里选择网卡,和第一连接。NET配成后,第一连接有时能选,有时不能选。也和配PC STATION一样,十几次也能成功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了这个项目,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谢谢大家,帮我解决这个事情,非常感谢!
说明的是:我在配的时候,一会能成功,一会能不成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步骤方法都是一样的,真是不明白!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一次就配置成功,有时候要重新装机,气得要死。前几天有一次配置,只有一个连接是通的,其他两个连接死都不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ifix的驱动里提示错误码是2和120。有时间聊聊?qq:22069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