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8-01-23):
今天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高手解决……问题是这样的:
使用富士G11的变频器2KW的拖动一个小车,在开始加速的时候,无法加速,达不到所设定的频率就跳掉,加速频率15,时间2.5,奇怪的是,无法拖动小车前行,但是不报警OC1,一次次重新启动,有时也会跳出OC1故障(频率不多)!希望这里的达人能帮忙解决,因为是新进人员,对这些电器也不是很了解希望这里的老师傅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模块吧

网友B:
  “变频器2KW的拖动一个小车,在开始加速的时候,无法加速,达不到所设定的频率就跳掉,”

1、正常原因是负载过重;
2、如果负载不过载,就是启动时间是否短!

楼主:
后来是电动机的转动轴有点问题,奇怪的就是负载过重为什么不报警呢?

网友B:
  “负载过重为什么不报警呢”

如果在过载失速保护时,电流在安全范围内,当然不报警!

网友C:
模块问题

网友D:
外围设备问题和调试问题,新变频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量一下输出是否正常
看看是不是模块问题
最后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F:
过载。变频器设置了自动复位。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你用的变频器用了多久了
以前有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呢

像这样的问题大多是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