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器与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08-01-24):
电动机保护器的作用是什么啊?是不是就是短路,过载,缺相啊.如果是的话,那不是与断路器差不多的功能吗?

网友A:
也不是,不是每个断路器都有这么多功能的,如何合理设置也是问题

网友B:
同感,电动机保护器的准确性大大地大于断路器!

网友C:
断路器是作为总开关使用的,它是相对于所有设备而言,电机综合保护器只保护单台设备,要求灵敏度要高于断路器,这是继电保护的要求,也是减小故障影响范围的必要措施

网友D:
电动机保护器主要是准确,可靠保护过载/缺项保护

断路器随环境温度变化保护电流会发生变化,导致误动作或不动作

网友E:
断路器具有短路保护,对缺相及过流不太敏感。
保护器主要是缺相、过流保护,有点类似热继电器,相当于非常敏感的热继电器。

网友F:
电机保护器相对断路器来说,保护性能要精确的多.

网友G:
9999说的好

网友H(2009-10-19):
大家好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动机保护器厂家 产品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欢迎各界朋友合作洽谈 联系人周先先 电话0577-26810336 手机:13780188599 客服QQ:646428746 阿里drx830524

网友I:
电机保护器与断路器的区别在于动作电流可调和不可调,其它结构、功能一样。

网友J:
断路器 在工作过程稳定性差 精度低 而相对来讲电动机保护器洽洽相反 稳定性好 测量电流精度高 各个功能可设置保护电机参数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