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清除PLC存储卡上的内容

楼主(2008-01-24):
请问如何清除PLC存储卡上的内容

网友A:
在PLC的命令下选中清除存储卡就可以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B: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
关于存储卡,看是哪一种.建议用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来格式化.不过还有一种方法:在线删除.或者下载一下空的项目来清除也可以.

网友D:
我觉得下载一个空的项目就可以简单搞定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E:
把电池拿下来!等他没电啦就自动删除啦!哈哈哈~~~~!不要笑话我啊~~~~~~~~~~~~

网友F:
在线删除

网友G:
清除PLC存储卡上的内容 ,不需要密码吗?

网友H(2009-05-21):
呵呵,我试过你们说的方法了,其实有的对,有的是幽默,呵呵。

格式化我没有合适的设备,所以没有做,不过应该可以。

在线删除,我试了。具体方法是:1.打开STEP7软件,但是不要打开任何程序。2.选择“PLC”--》“选择可访问的节点”3.然后找到对应的要删除的程序块,选择右击,点“删除”即可。会提示无法恢复操作,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删除的是什么,别乱删除哦,呵呵。

网友I:
在线删除当然好了,可是有时候因为存储卡的原因在线不了,PLC和电脑通讯不上,我就遇见过,没办法,把PLC 拨到STOP位置,在拨到MRES位置,保持3秒,再拨到STOP位置,再拨到MRES,一秒,好象就可以了

网友J:
不同系列PLC删除方式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