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吹膜机在收卷时如何防止静电!

楼主(2008-01-24):
请问谁知道吹膜机在收卷时如何防止静电!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08-08-20):
在适当的位置加装除静电棒,上图中的静电消除器......买个好的吧!

网友B:
有一简单方法:可用潮湿棉布搭在膜卷上。

网友C:
我们试过用铜丝辫搭在膜卷上,然后接地消除静电。

网友D:
用粗点的铜线接地 啊

网友E:
有一简单方法:可用潮湿棉布搭在膜卷上。在适当的位置加装除静电棒都可行。

网友F:
我觉得加装静电棒比较好 我们就是这样消除静电的

网友G(2010-01-03):
加装离子风机效果最好,还可以远距离消除静电

网友H(2010-02-06):
装紫外线光管,就是医院晚上开得那种,装在收莫纸上,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