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简单连线问题

楼主(2008-01-24):
新手,接触OMRON第二天:电源模块,CQM1型CPU41,CPU带输入模块,输出为CQ221,输出端有8组,每组两个触头:分别标记L和~,不知是何意思?还有输出模块最下方是两个NC的触头,也不知是何含义?手边没有相应教材,只能自己摸索了。。。
我只是编了一个最简单的Push Button输入,coil输出,可结果是PB的输入地址灯亮了,但输出1.00没有任何反应,我也不知道是否输出模块需要接电源???(电源模块有24VDC输出,我接到输入模块上了,但输出模块我一根线也没有接,只想看看输出灯的指示,也是没动静)
谢谢各位指教,在线等。。。

网友A:
还是找本操作手册先看看吧

楼主:
知道NC是空触点的意思了,可程序一直显示I/O bus error的fatal告警,不知是何原因?
是否输出模块后要买个end block,不能就空着?
另:CPU自带输入模块,加了输出模块后,需要手动设置程序吗?CX是否能自动识别任何添加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