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电工

楼主(2008-01-24):
低压电缆不提倡并联使用,存在电流分配不均的问题。那高压线的分裂线是并联使用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低压电缆经常并联使用
满足 长度、线径、材料相等

楼主:
  低压电缆经常并联使用
满足 长度、线径、材料相等

存在电流分配不均的问题.烧过线的.

网友B:
你满足条件了吗!

网友C:
高低压电缆都存在并联使用的情况.

楼主:
你满足条件了吗!
就是满足了条件,接头做不好也会存在电流分配不均的问题.要常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