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老坏

楼主(2008-01-24):
同一台设备上的几套温控表和PT100,规格和型号一样,其中一支PT100都换了好几支了,最多用20天不等,别的PT100从来没坏过,请教有哪些原因会导致PT100损坏?

楼主:
延长线都是普通三芯电缆,经常坏的这条最长,大概有10米

楼主:
现象是温控表突然显示300多,一会显示正常温度120,跳来跳去,换了PT100就好了

网友A:
最好用补偿电缆,只要安装没问题,故障率较低,数据准确。

网友B:
选的型号不对吧,要不就是热电阻的绝缘程度不够,要不就是热电阻受潮、振动待原因造成损坏

网友C:
太奇怪了!要不把表也换了试一试。

网友D:
PT100铂电阻很少坏,一般有几度偏差,就被仪表工换掉,
很少有直接坏的,一般都是与它相连的变送器或采集箱
坏;

网友E:
设备有振动吗?

网友F:
温度高吗?带铠的吗?

网友G:
那个点振动大吗?

楼主:
那个点靠进一台1HP的搅拌风车,也没感觉有多大的震动,几个点都差不多,可就是这个点老是坏。

楼主:
我怀疑是烤箱停掉时,搅拌风车停止不能把发热管的余热散开,发热管和PT100都装在顶部,发热管余热太高超过一定的值,使PT100坏

楼主:
因为上次用是好的,下次再用就坏了,应该是在停的时候坏的

网友H:
我们的也经常那样,一般是热电阻的补偿电缆接触不好,或者断掉,我们整天就处理它。

网友I:
检查回路的接现是否有松动,一般PT100不会烧坏的,另外也可能是震动引起的接线松动

网友J:
更换一条电缆试试

网友K:
很可能是干扰

网友L:
很可能是干扰
或者线路有问题

网友C:
天鸟:你好!
等你的问题解决了,一定把原因贴出来,让我们长长见识.谢了!

网友M:
还一直耐磨抗震的试试

网友N:
设备有振动

网友O:
可以把仪表换一下试试,有时仪表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P:
用铠装的,显示仪表性能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