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替换

楼主(2008-01-24):
各位好!
我有一台老设备,我想照老设备做台新的,但有一个施奈德的开关型号是XAL-J178,我想用高产的,但没有不知道哪家能有此开关的替换产品,如果有请发MAIL给我,我的MAIL是43864148@qq.com
我没有施奈德的产品资料,所以不能提供一些相关技术参数了!!!!那位有经验或者用过此产品的请告诉我 谢谢了!!!!

网友A:
没必要连开关都要使用一样的.可以其他的,关键是功能

网友B:
高产的是什么 俺也用下试下

网友C:
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就行,不一定所有元件都和原来一没一样,这样你的成本要提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