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轻瓦斯报警的处理

楼主(2008-01-24):
   停产大修,就停了一台变压器,天冷,因热涨冷缩,油位下降,轻瓦斯报警.在轻瓦斯接通的前提下,拆开压板,掉牌复位失败.是不是不正常?还有一台变压器在使用,按电铃实验按钮,铃不响.笛还响,是不是也不正常?

楼主:
没人经历过吗?

网友A:
恐怕都是保护装置本身的问题.建议仔细校验一下.

楼主:
恐怕都是保护装置本身的问题.建议仔细校验一下
我看也是.

网友B:
没有在那行干过

网友C:
  变压器负荷大不,瓦斯继电器上有一放气孔,你们放气试试,看看有没有气体,瓦斯报警会不会解除,

    假如油枕里没有一点油的话,可不行

楼主:
油枕里就是没有一点油。轻瓦斯报警了。

网友D:
在瓦斯继电器处放一下气,回路要查一查

网友E:
你有变电站运行规定一书吗,
首先要确定,信号的真假,
方法是,放气,并收集,,有毕要的话检验一下,
本人以前做检修,不是做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