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接触器搭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1-24):
用接触器连接电路,有2个报警灯泡,我要设置他在水位上线的时候报警,并且停泵,下限的时候报警,开泵,不用数显表,怎么弄的?我是新人,请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必须要有水位探测电路.用水位探测电路输出信号控制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C:
是水池吗?水池可以用浮球开关或液位控制器,管道要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

网友D:
必须要有水位信号和能将此信号输入到接触器控制回路的相关设备

网友E:
水池可以用浮球开关或液位控制器

网友F:
液位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