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控制电机等运动机构,是否都要经过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把中间继电器串接在电机的控制电路里

楼主(2008-01-24):
我是学生,不太懂,见笑了!

也就是:是不是PLC的输出端不能直接来控制电机

网友A:
   一般PLC输出有继电器,功率晶体管等型,可控制的电流都不大,能够达到10安培的也是到顶了,而电机一般功率都比较大,10安培实在是太小;继电器型触点电流一般做到5安培已经不错了,而且还不能频繁启动,否则触点容易损坏;晶体管型要考虑电气隔离,所以一般都要加装中间继电器,可以电气隔离,另外触点电流可以加大;还有一个就是直接用输出触点来带动较大功率的机构让PLC控制单元本身满载而容易损坏。

网友B:
你去看看怎么给PLC定意的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了
我的应该是100瓦左右,有正反转,启动到是不频繁,看来是必须用中间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