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电机等运动机构,是否都要经过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把中间继电器串接在电机的控制电路里

楼主(2008-01-24):
我是学生,不太懂 见笑了
也就是说PLC的输出端子必须接在微电控制电路的中间继电器上,再把继电器串接在控制电机作业的强电控制电路里。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T型的(晶体管)输出,如你所说
如果是R型的,本身就是继电器输出,对于功率不是很大的电机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B:
正规的就是你这样

网友C:
不管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最好都要加中继,不然烧了模块亏大了,一只继电器才多少钱呢

网友D:
是啊,为了安全可靠最好要加上!

楼主:
我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功率大概100瓦,电压应该是220v
继电器好像也没有220v输出的吧

网友E:
最好要加上中继.

楼主:
至少也是60瓦
谢谢了

网友F:
一般DO卡的输出不管什么类型,通常都接一个隔离继电器;
此隔离继电器的输出触点直接送到电气柜中,再接入到
电机的控制回路中,电机的控制回路虽220V,但经过主接
触器的线圈后,电流很小,只有零点几安培.所以不用担心
DO隔离继电器的损坏,即使它坏了,更换一个太简单了.
   我们单位的项目全是这样;

网友G:
直接接没什么关系。
对于继电器输出型的,一般只会坏点,点坏了,打开PLC。把坏的那个继电器换掉就行了,PLC输出继电器,可以买到

网友H(2008-04-03):
建议还是加上中间继电器,毕竟在负载端还是会出现异想不到的问题的.

网友I:
这个要看PLC输出点可以通过的电流来确定,最好还是要加上

网友J:
晶体管输出的都要加,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等器件。但是太大功率的交流就是用小继电器倒换一下。

网友K:
最好是加上中继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就不用加中继

网友L:
加了中间继电器放心啊

网友M:
加个好点的中间继电器才50元以下

好处是安全,维护简单(中继坏了旁边别用的拔个插上),输入电流范围大等

缺点:多了个故障点。

网友N:
为了使用安全还是加了的好

网友O(2008-07-06):
安全起见加继电器

网友P:
加中间继电器,把急停开关和安全保护开关(例如限位、过载)串联到线圈上。这样,保证急停按下后电机能停。不能仅从软件上判断急停开关并切断输出。

网友Q:
最好是加上个带反电势吸收电路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R:
安全第一!加个继电器好维护吗,继电器价格便宜!

网友S:
这么垃圾的问题居然也来吵~

网友T(2008-08-11):
为了安全,一个简单的系统也得加一堆继电器,你麻烦不?

网友U:
关键是看负载
小负载零点几A的,就不用加了吧!个人意见!

网友V:
主要看负载多大,还有类型T型的还是R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