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达RS485通讯协议怎么计算的

楼主(2008-01-24):
在看资料的时候我看到H86 对应的通讯协议是 9600,7,E,1;H83对应的通讯协议是 9600,8,O,1;H89对应的通讯协议是 9600,8,N,2。
那么我从H86(10000110)中哪个数字对应的是9600,哪个数字对应的是7,哪个数字对应的是E,哪个数字对应的是1。
究竟是怎么换算的呢?

网友A:
台达的我不知道,应该和三菱差不多吧,有一个寄存器对应通讯协议,三菱的是D8120,b0对数据长度,b1 b2对奇偶性 ,b3 对停止位,b4 b5 b6 b7对通信速度

网友B:
台达软件附带计算工具,结果放到D1120

楼主: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谢谢各位

网友(2008-02-29):
最新的软件有一个辅助功能可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