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动化绕线机伺服系统

楼主(2008-01-24):
我在一家日本数控设备公司任职,发现日本的数控系统能控制四个轴同时动作,同时在回到原点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机器在回原点的过程中,在距原点传感器0.5MM的时候就开始自动寻找原点,就是在设备距原点0.5MM的时候,让它向前运动,当检测到原点以后,再向前运动0.5MM,然后再向后运动,这样反复检测三次,可以让机器的回原点的重复精度达到0.01.丝杆的精度是300MM+0.05-0.05的情况下,用的是富士的伺服器.不知道国产控制系统有没有应用这种方式.

网友A:
回零的方法很多了。这种我也是很常用的。国产不知道有没有采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B:
如果系统回零输入是采用内部高速触发锁住位置的,其实没必要搞这么多次,甚至没有必要走很低的速度。欧系美系的驱动器我用过许多了,快速且只做一次,还没有遇到过回零不准的情况。

但是,我也用过低档的系统,由于内部回零输入的反应太慢,所以采用了低速反复做这种个人认为是没办法的办法,实在称不上是什么好办法。

楼主:
这种是负重回零的,而且是在丝杆精度较差的情况下做到的,所以

楼主:
我认为这种还是比较可以的,它回原点的时候的速度是200MM/S

网友C:
我也用过低档的系统,机器在回原点的过程中,先快速往负方向回原点(节约时间),当检测到原点以后停止,再往回(正方向)走一小段[/b],再往负方向慢速找原点.
我想之所以跟楼主说的不一样---机器在回原点的过程中,在距原点传感器0.5MM的时候就开始自动寻找原点,就是在设备距原点0.5MM的时候,让它向前运动,当检测到原点以后,[b]再向前运动0.5MM[/b],然后再向后运动.是因为机器运动空间不一样的原因,很多机器的原点到机械负限位的空间很小,甚至于有的机器的原点和负限位开关是同一个开关,在控制器上原点输入和负限位输入并联.

网友C:
这种回原点模式很常见,不但数控系统有,连PLC的运动控制模块也有

楼主:
大家好!小弟发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大家可以到我的播客里面看图片

网友D:
这种方式不是很高端

楼主(2009-04-01):
如果伺服回零用撞机械原点的方式呢?就是说在丝杆的原点位置找一个受力点,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加一个光电传感器

回零的时候,感应到光电信号后,机器加速撞向受力点,伺服器撞受力点后,马达力距变化,当达到伺服器内部设定值后,

机器收到力距到达信号,机器找到原点,然后再向前跑,到达光电传感器后,再执行一次搜索原点,就像原来说的哪样,

各位大哥,这样原来会不会还要精确一点呢?

楼主:
我想这种方式在程序内部可能有一种算法,但是我们不知道内部程序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哪位用过这种吗?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呢?

网友E:
论坛中有不少关于回原点的帖子,建议楼主查询。

另,如果楼主所谓的会原点目的是为了准确快速地回头往复的话,个人以为不如通过编程解决。

楼主:
这个回原点方式是日本总公司编写的程序,据说是比原来的精度要高很多.

假设说编程解决,哪这个程序是通过哪种方式回原点呢?

网友E:
不知楼主的目的是什么?是想用好这种功能,还是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