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三菱FX1S的程序该怎么编啊

楼主(2008-01-24):
                                                                                                    A-------B---------------C-                                                                                                    模式1 车体在B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一张胚,小车开始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如图C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二张胚时候,小车开始高速左移当检测到5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6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1秒后低速右移到B点完成一个周期.
  模式2  车体在B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一张胚,小车开始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如图C点)3秒后小车高速左移当检测到4000个脉冲减速,检测到4500个脉冲时停止,5秒后小车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000个脉冲减速,检测到4500个脉冲时停止(如图C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二张胚时候,小车开始高速左移当检测到5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6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1秒后低速右移到B点完成一个周期.
  模式3  车体在B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一张胚,小车开始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如图C点)3秒后小车高速左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停止,当光电检测到第二张胚,小车开始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如图C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三张胚时候,小车开始高速左移当检测到5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6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1秒后低速右移到B点完成一个周期.  PLC采用三菱 fx1s-20MR B设有x002 一个接近开关A,C点均为空间想象点,脉冲采用旋转编码产生

网友A:
大哥,贴太宽了,看着累呀!

网友B:
看着累呀!

网友C:
看着有点晕!

网友D:
这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编编试试

网友E:
不难啊,自己编,上机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F:
付点报酬,我帮你了
koly8888@163.com

网友G:
楼主用的电脑比我们的宽多了

网友H:
晕死
不会换行啊

网友I(2008-03-22):
用电影屏幕打的字啊,看的太累,自己整吧

网友J:
我的电脑是加宽型的哦,我晕,我看的多累死了!!!

网友K:
看着很不舒服啊!你可以自己编啊,大概看了下,不是太难啊!做号了这个以后做别的就好做了啊!x相信自己!

网友L:
              A----------B----------C
                                                               模式1     车体在B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一张胚,小车开始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如图C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二张胚时候,小车开始高速左移当检测到5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6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1秒后低速右移到B点完成一个周期.
    模式2    车体在B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一张胚,小车开始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如图C点)3秒后小车高速左移当检测到4000个脉冲减速,检测到4500个脉冲时停止,5秒后小车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000个脉冲减速,检测到4500个脉冲时停止(如图C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二张胚时候,小车开始高速左移当检测到5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6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1秒后低速右移到B点完成一个周期.
    模式3    车体在B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一张胚,小车开始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如图C点)3秒后小车高速左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停止,当光电检测到第二张胚,小车开始高速右移当检测到4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5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如图C点)当光电检测到第三张胚时候,小车开始高速左移当检测到5500个脉冲小车减速检测到6000个脉冲时小车停止,1秒后低速右移到B点完成一个周期.  PLC采用三菱 fx1s-20MR B设有x002 一个接近开关A,C点均为空间想象点,脉冲采用旋转编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