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的问题

楼主(2008-01-24):
各位;大侠
     我的HIM是威伦通.
   506M的需要在线模拟.没有HIM.只有PLC .我的通讯电缆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A:
用PLC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好好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有帮助的

网友B:
用直接在线模拟的方式,电缆就是PLC的编程电缆。直接在线模拟方法:PLC和电脑用PLC的编程电缆连接好后,打开威纶EB500的软件,在“EasyManage"窗口中,选中“Direct Online Simulator”,然后点击“Online Simulator”找到触摸屏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验证一下回信.万分谢谢/

楼主(2008-02-27):
谢谢好了。
万分谢谢

网友C: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D:
用PLC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2008-06-04):
我用时为什么有在线不会超过几分钟那?

网友E(2016-06-18):
学习学习,了解了解,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