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CS800问题

楼主(2008-01-24):
请问在ACS800变频器说明书中,参数组51的作用是什么?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例如:51.05=3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第51 组 MASTER ADAPTER (现场总线适配器)
该组参数定义了现场总线适配器模块的通信参数。模块和传动之间的通信通过参数98.02
COMM MODULE 激活后,该参数名称就从模块复制过来。参见该模块手册。
注意: 该参数的任何改变只有在下次启动或者通过参数FBA PAR REFRESH 刷新之后才生
效。
注意: 对于 NMBA-0x 模块,将参数70.19 CH0 HW CONNECTION 的值设为 RING,以保证
DDCS 链路中的消息得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