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8-01-24):
在台达触摸屏编辑软件Screen Editor中,如果使用西门子的s7-300的plc,在新建一个文件时他会出现“s7-300(with pc adaptor)”和“s7-300(without pc adaptor)”请问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s7-300(with pc adaptor)”。在什么情况下使用“s7-300(without pc adaptor)”,请用过的人或会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北京的请联系010-58871528

网友B:
S7300配台达,你可真够省了,不过这种配置好象不太多,打包台达产品(PLC+人机)的比较多

网友C:
所谓with pc adaptor 以及 without PC adaptor区别就是通讯时是否要带适配器。如果选择with pc adaptor ,那就需要通过西门子适配器实现人机和PLC之间的通讯,此时人机设为通讯格式为RS232;如果选择without PC adaptor来实现通信,则人机和PLC直接通过RS485通讯,此时需要在PLC硬件组态时修改PLC的MPI口通讯格式,成本相对更低,只是效率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