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架防雷请教

楼主(2008-01-24):
有一个塔架高三十米,塔底和车间钢平台相连,试问只用一根避雷针是否能够有效避雷!

楼主:
没人谈谈吗,有没有人做过相关的工程啊,塔架里安装的是冷凝器,冷凝器中是高浓度的溶剂!

网友A:
没搞过,查一下有关规范.好象哪里有个计算软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那个塔架是工艺要求的,不是室外配电用的!

网友B:
要看钢平台的表面积是多大?

楼主:
应该有三百多平方米,不过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这钢平台是在一二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