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etp-7有无编译功能

楼主(2008-01-24):
我以前使用的是s7-200的plc。在编程软件里面有编译功能。可以离线查一下程序有没有出错。最近在学s7-300的plc,在setp7v5.3的编程软件里面没有找到编译这个功能,请问300的程序应该怎么编译。

网友A:
STL/LAD/FBD确实没有编译,只是有语法错误提示。

网友B:
要是可以保存那程序本身就是对的,功能对不就不知道了

网友C:
采用STL或者SCL, SOURCE编程,就可以编译并查错了. 而且最好的特点是采用文本编程,不需要STEP7的编程环境,编好后再移植到STEP7内编译都行.

网友D:
西门子STEP7内编译与反编译都有,看来只是你不会用!

网友C:
楼上的,做人要厚道啊! 呵呵,开个玩笑. 你会用就要说出来嘛.
用STEP7打开一个项目-->打开Blocks选项-->右键点击Blocks-->选择Check Block Consistency(检查块一致性)-->Program下有一个Compile和Compile All ,前者是仅对已经编译好的块做修改后编译,后者是对所有的Block编译(包含OB/FB/FC/DB)

网友A:
我真的忽视了这个地方,向大家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