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能变标准三相正弦交流电?

楼主(2008-01-24):
请教:维修中经常要用三相交流信号,电压高低都行,实验室内只有220V单相,什么方法能得到?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A(2009-12-18):
用变压器

网友B:
用变频器啊,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如果要380V的那要升压,不过正弦波形不理想,

或者你利用交流变直流再变交流的原理自己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