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SmartPro今天遇到问题了!

楼主(2008-01-24):
我刚接触和利时DCS,今天我将一台电脑重启后,另外几台电脑的画面全部通讯错误,没有数据了!可能是服务器,但在什么地方设置呢?如何改变这种情况?

网友:
好像是在服务器选择属性里面

楼主:
谢谢,可是在什么地方,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我是新手,请说的明确一些好吗?谢谢!

网友A:
SmartPro好象是以其中一台操作站作为服务器之类的,如果这台机器出现故障,就会出现你所说的画面全部通讯错误。

你可以重新启动其他的电脑(印象中是不需要的?)

网友B:
在浏览器的工具中的计算机设置中进行设置。最好为两个服务器,一从一主

网友B:
你关的机子为服务器

网友C:
可以登录http://zclsj.qyun.net

网友D:
我们这也出现过一次,大约有20秒,趋势也中断了一段时间,请教各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