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24):
西门子的电机能在其他的品牌的驱动器上使用吗?比方说,其他品牌的驱动器和西门子电机连接电机连接。

网友A:
通常可以,通常欧系品牌之间驱动器和电机可以互换。

网友B:
电机互换使用时,做好伺服厂家能部分开放电流环参数,不过这对用户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