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谁给我说说160KW的电动机,要配多大的电缆,是穿管的

楼主(2008-01-24):
谁给我说说160KW的电动机,另外还有15KW的两台 要配多大的铜电缆,是穿管的 距离80米

网友A:
300A电流
120铜线

楼主:
还有两个15KW的电动机  加起来是190KW

网友B:
标准是185的

网友C:
还要看线路距离

网友D:
最少150平方的单芯线。

网友E:
150平方的单芯或185mm2电缆

网友F:
最好是用185mm2的

网友G:
电压等级?距离?铜线?压降要求?电缆敷设方式?温度?

网友H:
185mm2电缆

网友I:
我这里设计院给设计的2条120的,架空敷设,距离200米左右

网友J:
用150平方的电缆就可以。VV-1000V-3*150+2*95

网友K:
150铜线满负荷,最好选大一级的185mm2

网友L:
应该是三相电动机吧,总电流是300A左右,那120mm² 足够了,采用120mm²的三根加上一根75mm²的保护地线,一起穿管;如果用电缆,还要考虑散热等因素,采用150mm²+95mm²的四芯电缆。

网友L:
对不起,不知道为什么把mm2变成那样了

网友M:
穿管敷设,线路距离400米内,电压损失在5%以内,最小使用185平方的铜心电缆。

网友N:
一般采用2*120 ,我们160KW +6KW 的空气压缩机就是这样的用法。

网友O:
大天使说的对

网友P:
我们前几天刚做的,设备距离配电室200M,电源采用YJLVV22 3*185+1两根(主要考虑现在的铜电缆太贵,差的太多),电机用YJVV22 3*70两根(是别的设备用剩下的),电机采用软启动柜启动,今天刚调试了,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