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零

楼主(2008-01-24):
PLC驱动伺服回零.  采用先后退-->碰到限位开关-->前进-->碰到近原点开关-->减速检测Z相脉冲-->检测到Z相时停止脉冲并清除伺服驱动器内残留脉冲.
观察松下A4伺服驱动器内的参数CPS(指令脉冲总数),连续执行多次回零动作,结果每次CPS都减小,比如第一次回零时CPS=200,第二次CPS=196,第三次CPS=182 ... ...    零位只有一个,为啥每次指令脉冲都减小呢?

网友A:
不是丢脉冲了吧?

楼主:
没有啊! 回完以后,每次前进500个脉冲,再后退500个脉冲. 如此连续运行一千多次, 位置基本没变啊!而且进行这种往复动作时观察到的CPS很正常的(就是每次加五百再减五百).   要说丢脉冲,怎么每次都丢14个左右啊?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