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热电阻及温度控制仪表问题

楼主(2008-01-24):
在流体中安装的两个相邻的新热电阻(同型号,探入长度一致),接在同型号的两个温度显示(控制)仪表中,显示的温度在170度左右的时候,相差5度,在室温时,相差近20度。
也就是说这两组测温的小系统在同样温度下,显示有误差,如何保证他们能显示真实的温度,并且一致呢?
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你把显示表对换接一下,如还是原来的现象,把热电阻换成一体双接线柱的

楼主:
我拆下几个热电阻看了看,外边的不锈钢保护层裂口子了,里边的金属丝都可以看到。然后我在静止的热水中实验,误差只有0.6度。但是在流体中就不准了,而且漂的厉害。表显在20度的范围内反复的乱跳。头疼!
不知道在流体中安装热电阻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B:
热电阻保护层裂口子,内部绝缘已被破坏。测量不准就难免了。

网友C:
以后用质量好的铂电阻就行了,别用太便宜的,老出问题麻烦也不省钱!

网友D:
应该是热电阻损坏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