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在下面工作要求和环境中帮我选择电机

楼主(2008-01-24):
火车货站,室外作业,工作环境恶劣,抗各种干扰。
功率大概80瓦左右,启动频率低,连续作业时间很短,估计就10秒终究搞定,响应要比较及时,有一定控制精度,转速慢,要求正反转。
其实就是控制一制动器到一定位置,然后停止作业。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呀,我都不好意思再推荐那电机了,一两百块钱,响应速度在几十毫秒,啥驱动器都不要,定位接近于步进,恒定速度

网友B:
普通感应电机加控制器就可以搞定了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832701
成工
给他电话

网友C:
可联系0755-33643798 周

楼主:
请问问都是些什么类型的电机
比如是直流还是交流
能给我说说它们的技术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