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接地问题??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1-24):
请教大家个问题
就是变频器每相对变频器机壳的电压,在空载时是220-230v之间,但是加上负载就会提高到400-500多伏,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不能这么测量么???

谢谢大家了,感觉很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A:
你怎么测的?

楼主:
我就是用的万用表测量的变频器任意相输出与变频器机壳之间的电压阿,空载的时候为220-230v之间,加上负载电压就升高了,不知道这多出来的能量哪来的???

网友B:
用的数字的 还是指针的
应该不变得

(:

网友:
HOHO
你这样量有什么用途
支持指针

楼主:
指针的数字的都用了,结果是一样的

这样做是因为,变频器在出厂的时候自己做实验的时候这样量没有问题,可是到工厂里带负载,量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想知道是因为工厂的地线设置的问题,还是变频其自身的问题,而且其中有一个总是经常爱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升高的原因

网友C(2009-08-29):
能否测测电流判断下,我一般都是测电流去判断故障。我用钳形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容皮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