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Electrical 2006中文版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1-24):
AutoCAD Electrical 2006中文版
 安装步骤:
step 1:选择单机版安装;
step 2: 安装进行中...........
  就中断什么原因

楼主:
请  高人指点

楼主:
1/24/2008 19:43:35] === Installation started on BILLGATES by szw ===
[1/24/2008 19:43:37] Installation started: MSI Runtime 3.0
[1/24/2008 19:43:37]   Command = "C:\DOCUME~1\szw\LOCALS~1\Temp\Rar$EX00.665\bin\acadfeui\msi\WindowsInstaller-KB884016-v2-x86.exe" /quiet /norestart
[1/24/2008 19:43:40] [Error: 1603] 安装时发生严重错误
[1/24/2008 19:43:40] Installation failed: MSI Runtime 3.0
[1/24/2008 19:43:40] Installation aborted
[1/24/2008 20:20:12] === Installation ended ==

网友A:
你用的是正版吗

楼主:
网上下载的啊

网友B:
网上下载不行,我把光盘复制过来也不行呀....只能用光盘安装....

网友C(2008-10-25):
难道就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电脑重装系统后也出现这个问题,有没有高手出来露两手,先谢谢了

网友D:
我用AutoCAD Electrical 2008中文版 没问题

网友E:
AutoCAD Electrical 2006也有啊,我网易上下载的,现在能用

网友F(2010-03-08):
我的AutoCAD Electrical 2006也安装不了,请高手指教